ASUS H61M-E过了内存不显通病

楼主(2017-07-30):
    故障现象:不插内存会有报警声(刷了最新的BIOS就不会报警),插

上内存不报警,看BIOS波形已经过了内存了。主板COMS放电后,偶尔能亮

机,但是一亮机也会马上死机。

    自己碰到过几张同样问题的主板了,各种修,都没有搞好,最后修到

的这张主板,看到PR330电阻发霉腐蚀了,就测了这个电阻相关的信号

(P_VCORE_OFS_10),发现电压在0.9几跳动,看图上所示,正常应该是

1.17V,换了PR330和PR34后,P_VCORE_OFS_10这个信号的电压稳定在1.21V

了。(自己代换的电阻,电压比图上所标的高了一点点)开机测试,次次

能亮了。

网友:
只知开头,不知中间,不知结果,期待能见天日的时候

网友:
PU17这个八角芯片也经常拉低内存总线的电压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个型号板不过内存通病是那个八角

网友A:
请问LZ, P_VCORE_OFS是什么信号,我以前碰到的这种情况多数是小8脚造成的

网友:
先标记一下,是不是通病以后看一下

网友:
PU17这个八角芯片也会拉低内存总线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LZ, P_VCORE_OFS是什么信号,我以前碰到的这种情况多数是小8脚造成的

OFS : Ongoing Feedback System   持续的反馈机制
网上查到的

网友:
原来是电阻引起的故障,不错速度维修收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FS : Ongoing Feedback System   持续的反馈机制
网上查到的

看起来下次也要注意这个信号了,谢谢分享。。没分了,加个金币,莫嫌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下次也要注意这个信号了,谢谢分享。。没分了,加个金币,莫嫌少

谢谢,给别人的贴子加分不扣你自己的分

网友(2017-09-12):
原来是电阻引起的故障,这个型号板不过内存通病是那个八角

网友:
现在的一些B75  B85的板子 遇到跑马过内存不显示的 一连来了四块板子一块也没修起来 常见的供电  bios  都正常 不知道怎么往下修了

网友:
现在的一些B75  B85的板子 遇到跑马过内存不显示的 常见的供电  bios  都正常 不知道怎么往下修了

网友(2017-11-01):
想知道。你这问题是怎么测试出来的。谢谢。牛人啊。

网友:
楼主还真是仔细观察,有好多小的电阻根本看不出来不仔细看的话

网友:
有腐蚀呢解决后就应该可以稳定了,只是这主板内存不过的故障点实在太多了

网友:
这次是腐蚀了,下次如果不腐蚀,换了个也不好,该怎么办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到过, 我量出来的电压是1.17V,电源芯片好像是RT887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