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G无显示

楼主(2017-07-30):
早上接到客户一台宏基开机无显示,拆开一看 触摸按键R335 R338电阻发黑氧化 清洗干净换上 OK 问题不是很大 也算是小问题了

网友A:
利索,能目测到的问题都好找问题的根源,信号部分要是出问题了,测起来真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索,能目测到的问题都好找问题的根源,信号部分要是出问题了,测起来真费时间

这种板一般都是这种问题 要么是触摸上面那一排小黑管 问题 要么是风扇那里的 小黑管 其它我见也少了

网友B:
快速,赚钱才是王道。现在这年头电脑用的人越来越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速,赚钱才是王道。现在这年头电脑用的人越来越少

很明显现在用电脑的人 就算坏了也不急着修因为有了 手机什么都可以玩了 所以也要学一门维修手机才行要么就是等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