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开机触发掉电

楼主(2017-07-30):
今天客户发来一台笔记本G460 拆开发现南桥短路了  客户也拿到别家修过 这情况 直接换个南桥 开机点亮了  直接装起来 放在拷机台拷机 老是掉电

没办法 飞叉叉的 又拆开 主板之前进过水 橙色也不好 直接拿到超声波里面 洗洗  没想到一下子洗不亮机了

这个机器 也懒的修了
这个机器放了好几天  刚好另外一个师傅 说的他上面也有个 G460 换主板的  我说主板订了没 他说 订过了  我说那个料板呢 拿来瞧瞧

看着挺新的主板      开机触发0.2瞬间掉电  待机电压0.015  拆机查看三五付 也都正常 开机 各个电压也都瞬间出来了 。图纸打开

开机瞬间掉电  用万用表量以下VIN 17.5付  不对啊  正常应该19.5V 吗?

继续往上查

在往上查

换了PQ6  OK

有遇到 同样问题的 希望能帮助大家    最近机器很多 太忙了   没时间发帖   希望月饼老师给个精华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X@8}U9MLE}EBUE273)]9PGF.gif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X@8}U9MLE}EBUE273)]9PGF.gif

网友:
忘了写上了  这个机器 电池有问题  料板修亮机后  拷机还是掉电  把电池拔掉  就不掉电 了  烤机一晚上  最后又换了一块新电池  OK  之前的主板虽然橙色 不好  但主板都修好了  没注意电池 是坏的  用超声波 把主板 也洗不亮了 细节也没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