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2217V+通病

楼主(2017-07-30):
AOC2217V+开机亮一下黑屏,或者能亮机很长时机,不定时黑屏,一般是液晶屏上边灯管高压侧连线接触不良引起。处理方法:把上边灯管两边的屏框剪开,先把灯管低压侧,即细线那端的引线焊掉,从高压侧也就是粗线那端把灯管拉出,可以看到高压线一根或者两根由于发热而发黄或烧掉。把高压线发黄或烧焦的部分剪掉,重新焊好,如果绝艳橡胶头烧坏,必须换掉。高压侧焊好后,把灯管和高压侧装好,再把低压侧的引线焊上。这样就可以了,灯管一般不需要更换。处理这个故障检查是难点,应为用灯管测试仪测量灯管时,往往灯管都可以点亮,故不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用测试仪测试时,灯管两头有会轻微闪动的,电流也会轻微波动

网友:
是的,仔细观察还是能发现蛛丝马迹的,维修要的就是细心!

网友:
附上图片就更好理解呢。。。。。。。

网友:
是的,这种问题确实蛋疼,之前经常遇到的,灯管测试仪点的正常,什么都搞了最后又回到灯管

网友A:
我遇到一台老是在自动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台老是在自动调整,

可能是按键坏了,拔掉按键试试。’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方法也得当,好经验。。。。。.

网友:
其实就是灯管两头 线路徐阶 时间长了 大货 发黄

网友:
三星屏一般会出现这类问题,一般都是上半部分灯管出现虚焊。

网友:
这都是很简单的问题,经常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