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G掉电

楼主(2017-07-30):
ACER 4743G 进系统掉电 原机5V短路  桥坏了  换了个桥能开机 能亮  但进系统掉电   CPU供电无大电容 进PE不掉 后来做了个系统 不打显卡驱动能进系统 打上驱动就掉电 显卡是N13M 怀疑显卡也坏了     有人遇到吗

网友:
你查下桥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N卡直接坏芯片的见的比较少,建议做一下BGA不行再说嘛。

网友:
有可能啊                                有集显吗

网友:
换桥要刷BIOS 哦

网友:
3 5V短路一般都是失控直接19V给后级供电击穿,一般坏的件会比较多

网友:
机器是双显卡   独显实在集显正常的基础上输出的  排除独显问题    重新换了个桥 OK了  新桥也不靠谱啊 (估计是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