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C-M LX无时钟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7-30):
P5G41C-M LX公认的通病。无复位无时钟。
先时钟后复位,时钟开启没有 CPU跑GD过来的
CPU48脚已经发出PG经过822排阻,测822坏
更换822或拆掉PQ7故障解除.
cpu

网友:
楼主你这问了是瞬间给你秒了呢?

网友:
这个已经是个很多人都知道的通病了!没意义

网友:
VRMPG电压不正常导致无复位无时钟

网友:
确实公认,822排阻引起的VRMPG信号上拉不足或者没上拉。

网友:
这种故障基本送钱,简单的跟线就可以修出来了,修板就赚这种秒杀的

网友:
种故障基本送钱,
VRMPG电压不正常导致时钟 复位没出来

网友(2017-10-19):
上个主板图啊? 那个位置的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