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DX 16笔记本电脑开机用一会儿自动注销关机

楼主(2017-07-30):
HP HDX 16笔记本电脑开机用一下,自动注销关机。在重开机就开机不了一直关机开不了,要放个15分钟~半小时在开机就能进入系统,用一下又自行注销关机,老是这样。那个高手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擂主讲的不详细。会不会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不像,停久了开机就能用十几分钟吧,然后就屏幕显示正在注销后自动关机了,重开机屏幕到HP标志就关机。要多停很久才能开机,开机后又会出现一样故障。

网友:
用鲁大师检测一下温度吧,看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
其实你把手放到风扇口应该能感觉到是不是过热导致 的,一般笔记本的温度很都会比台式机要高,手放过去就觉得很烫手的了。电脑永久了里面堆积了灰尘也会导致散热不良。

网友:
灰尘清理完了,风扇口也不热。放久点开机进入系统用了不到1分钟屏幕自动注销关机,在开机都是到‘HP’标志就关机。喇叭‘卟’一声关机。安全模式和BIos也会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