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atitude 3330 BIOS

楼主(2017-07-30):
板号: DLA13 MB 12275-1 8G44H REV:A00
BIOS文件在图片下面。
BIOS是戴尔官网下载的,替换了原机BIOS程序的主BIOS和ME固件。(官网下载的BIOS里面的ME固件也升级了,和原来的不一样)下面附上主板图片供大家参考:

Latitude 3330 DLA13 REV_A00_4M.rar

Latitude 3330 DLA13 REV_A00_8M.rar

网友(2018-10-08):
正好用下,先谢谢了。试试。。。。。。。

网友(2019-01-13):
刷过了,秒亮,原来的故障是时亮时不亮

网友(2020-05-02):
ust use it, thanks in advance. Try it. . . . . . .

网友(2021-08-25):
戴尔3330板号12275-1,开机显示正常,进不了系统PE也进不了,进系统的时候是一过戴尔LOGO就灰屏,接U盘进PE要进PE桌面的时候灰屏,把硬盘拔掉整个机器就正常了,可以进PE过完LOGO也不灰屏了,本以为是硬盘坏了结果换了我自己的测机硬盘也进不去PE和系统,然后拆开主板量硬盘接口电压5V正常.BLOS刷过,桥也上了BGA就是没效果,求助大神有没有大神遇到这种情况解决了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2022-09-07):
BIOS 好使。刷上亮机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A:
BIOS 好使。刷上亮机

那就好,BIOS 好使。刷上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