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2020MB显示器亮机1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

楼主(2017-07-30):
戴尔2020mb亮机1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关机后不能马上开机。拆机,液晶屏垫上绝缘,把电路板连接好,通电试机,等机器自动关机后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两路均为0V,发现电源芯片TOP258pn泛黄,拔掉电源线,小心摸一下TOP258,好烫!怀疑是电源芯片热稳定性不好造成,将其更换掉,反复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
确实  绝缘 不好  温度过高都会导致  机器会不定时出现故障的

网友A:
TOP258PN 这种故障还真没见到过,见到的都是炸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P258PN 这种故障还真没见到过,见到的都是炸掉的

是的,这个芯片炸掉的很多,热稳定性差的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