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20a

楼主(2017-07-30):
求藍寶石7750显卡其它供電RT8120a引脚定义

网友A:
一脚自举端五脚VCC七脚EN八脚输出其他分别是上下管G极控制和反馈和接地

网友:
RT8120A不是很多台板上都有吗?这应该是很常见啊

网友:
刷分吗?百度随便搜一下就有。

网友:
找不到,着相近代换的都可以了。

网友:
发个贴不麻烦?还不如自己去百度搜来的快?

网友B:
查7脚,没电压把相连的小三极管拆了,有电压换8120

网友:
版主,我小白找半天是找到8120的,后面带a我以为不一样,谢谢大家了

网友:
嗯,好的,谢谢大神的资料,有问题再求

网友:
如图所示!找不到可以用相近的芯片换

网友:
这个芯片主板上多的是 随便找个2 3线主板都是8120A

网友(2017-09-24):
引用 网友B:
查7脚,没电压把相连的小三极管拆了,有电压换8120

大哥,那拆了那个三极管,还要再新装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脚自举端五脚VCC七脚EN八脚输出其他分别是上下管G极控制和反馈和接地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