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860进系统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30):
    版号DA0QL8MB8E0
    故障进系统掉电。
    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说客户拿来的时候风扇吧啦吧啦响进系统就掉电,他以为散热问题结果换了风扇还掉电。看来问题不简单呀。打发走人,
拆机开修,先易后难先换个cpu看看,原来是T6600随手找了个T4400的U开机。结果不掉电了,不会是u的问题吧再找个T6600的装上开机。哦哦。。
又掉电了。看来问题出在U的供电上。拿起风枪一顿乱吹。换上下管和芯片。开机反复测试ok。

网友:
楼主好手工 分析的也有道理  t4400应该功耗低 掉电慢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技术不错啊。。。。。。。

网友:
确实   可以低功耗代替  高功耗的测试  问题缓解   基本就可以 确定问题所在了

网友:
这样修好以后稳定吗,...........................

网友:
T4400要比6600功耗低码? 我还特意的查了下,功耗都是一样的啊?

芯片和上下管性能不良导致供电不稳码???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明确,这种情况,一般都会考虑CPU供电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