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开机不显掉电 无CPU供电

楼主(2017-07-30):
那位师傅修到过E440,开机电流0.23A掉电重启,不显,测无CPU供电,刷过网购BIOS问题可排除,CPU是OK的拆下的,IC也换过,后经测试发现PQ1001和PQ1003两个上管都是1234脚短路的,拆来了测又不短,直接连IC一起换新,换好后阻值460,正常,但触发后发现故障还是一样,触发后这两个上管还是短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拆下又不短?

网友:
去哪里买网购BIOS呀,怎么搜索,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A:
0.2是不出CPU供电,缺条件吗,怎么会刷BIOS可以解决,难以置信

网友:
老是烧管子就上下管一起换,供电芯片一起换,保险起见电杆也换掉,昨天修了和Dell的机器就是老烧显卡上管,最后上下管供电芯片都换掉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个通病,就是cpu和屏线接口之间有个电容容易烧,注意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是不出CPU供电,缺条件吗,怎么会刷BIOS可以解决,难以置信

好像楼主没说刷BIOS可以解决吧,楼主是说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只是排除了BIOS坏。

网友:
芯片 上下管  FB电阻 滤波电容全部换了 然后打一下G级断线没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金属MOS管的问题。

网友:
上管反复击穿。可能反馈电压出问题。。。细心查查看

网友:
哦,是我自己看错了,看花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驱动芯片可能有问题 全套换下来看看

网友:
后端滤波电容也换下试试

网友:
楼主要是修好了,说一声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CPU供电 你刷BIOS能解决吗? 我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