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东芝m800板号DY3C亮机白屏时,EDID波形的小发现

楼主(2017-07-30):
第一次修笔记本屏电路,所以都是根据在2年前,在迅维学习时做的笔记来修机,最后发现EDID波形和学校讲的有点不一样。(中间有一年半没修机)

单次抓波CLK时,能抓到80ms左右,2组连续波,ok
单次抓波DATA时,只有一个下降沿,然后一直是高电平,把时基放大到200ms都无连续波形,怀疑屏坏,换屏依旧。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屏线的CKL通断,是好的,显卡的EDID模块问题?加焊显卡或换显卡?但是外接VGA可以亮机,这是几个意思?

老板看我半天没搞出来,说直接说飞线到屏供电,强行开启试试。
触发后发现,供电、开启都有,不输出,判定芯片坏,连线后亮机了。

不甘心,这主板,不按时序来啊,想不通,于是乎,不修其他板了,就想搞懂这是为什么。
(当年的笔记)
反复触发,反复抓波……
大约半小时后,终于搞定,
店里的垃圾美创示波器,时基必须50ms1V,自动挡抓波,才可以看到DATA2组连续波形,
用普通挡查看,示波器直接死机,
AOTO抓波,倒是有波,但是波形闪灭太快了,没啥用。
缩小到20ms,自动挡,多触发几次,偶尔可以看到,先是一次掉电(波形图前面发过),隔了大概2s左右,2组连续波形出现了,然后一直为高电平。

结论:有的主板,EDID读屏,没装屏时,无波,装屏后,clk单次可以抓到连续波,DATA单次只能抓到一个下降沿,是正常的,最好用自动挡抓EDID波形。

网友A:
没有装屏幕是可以抓到EDID波形,时基设置很重要

网友B:
没装屏时 可以打得到波形 时基调对 200US  不管是自动还是单次 有一次下拉动作 就认为 显卡自检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装屏幕是可以抓到EDID波形,时基设置很重要

手上这块,没装屏时,抓了多次都没抓到,上屏了才抓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装屏时 可以打得到波形 时基调对 200US  不管是自动还是单次 有一次下拉动作 就认为 显卡自检过了

有一次下拉动作,就认为自检过了,谢谢你的经验,下次我多抓几块主板看看

网友:
最近修了好几台M800都是这个问题,论坛也看到不少了。芯片在散热那里温度高容易坏,应该能算上通病了

网友:
你怎么不先检测屏供电呀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搞不好是个通病啊!下次修到就方便 了!

网友:
白屏先查供电撒 一般都是飞线

网友:
楼主是一位波波高手啊

网友:
楼主是一位波波高手啊,波哥是什么样的,我都没见过

网友:
楼主修的够深入的!不错!下次遇到也来研究一下!

网友:
还是  示波器好用啊    我也要 买一个去

网友:
你这是研究,将来必有大成…………

网友:
。。。。这是个通病你 一搜就知道了。还搞的这么麻烦。。。。。。

网友:
白屏,这是个通病了,,这个芯片不好找,,,,直接飞线的事,没干过,基本都得找到料代换,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

网友:
  这个绝对了 能自己研究出来也是没谁了

网友:
白屏,这是个通病了直接飞线的事,把问题复 杂了。

网友:
就屏供电。。。。。。。直接短接完事、、、、

网友:
技术不错 不过没有几年给你大波波的机会了 下次就得维修脑电波了

网友:
从没抓过EDID 都是直接扫供电 拆屏 换一个打值 看干显卡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为什么必须上屏

网友:
刚开始修机器也是非要查出来问题给那里,现在飞线能解决的问题直接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