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处女作-----V星MS-7529 VER1.1

楼主(2017-07-31):
  作为一个小小白,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知道迅维的大名,在论坛也默默地学习了一些技巧,苦于无法抽身,迟迟未能远赴实地求学,因工作上有了需求,终于在7月份报名了远程网校成为了55期学员之一,经过半个月的学习,对主板的电路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一些实用的维修经验,今天恰巧让我碰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按照徐老师预习视频上讲的维修方法,我也完成了我的处女座,哈哈。。。。。。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有点小激动            这块板是V星的,看图

   故障现象是不上电,根据不上电的维修思路,首先测量了VBAT 2.98V正常,接着测量跳线帽也有2.98V,也是正常的,然后测量晶振两脚电压,哈哈。。。这里就发现问题了,万用表一点到晶振的脚上就上电了,我想起在徐老师的预习视频里面有说到手摸晶振上电的处理方法,于是按开关针强行关机,再测试确认一下是不是一碰到就上电,果然又上电了,这下心里就有数了,直接干了它再说,不行再换电容电阻,要是都换了不行,也只能报废了,应该是南桥有问题了,于是找到一块前两天搞废的板(练焊接搞废了三块了),焊接技术不行也是无语啊,好好的板把焊盘都搞坏了,看图,这块板我真是花了好多心思,发现了好几个问题都解决了,到最后这里把焊盘弄坏了,有点可惜,虽然不值钱,内心有点小难过。。。

反正也坏了就把它的晶振拆下来喽

换上晶振后,装假负载,诊断卡,心想应该没问题了吧,可是。。。。

不跑码,这个问题对于我这个小小白来说,不太简单啦。。。。没办法,问题出现了只好一步一步来查了

查完供电发现只有CPU供电没出来,本来想去测量电源管理芯片的5大工作条件:VCC PVCC BOOT EN VID,忽然间想到预习视频中徐老师说过有些板要上真U才出VCORE,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板是不是属于那种情况,怀着好奇心,那就试试看!于是对地打阻判断了一下ATX和CPU电路,发现没有短路,装上真U,迫不急待的点下开关针,奇迹出现了。。。。。一口气跑完了所有代码,哈哈。。。看来运气还不错!!!!

但还是不放心,于是挂上硬盘,再测试了一次

至此,顺利完成了处女座,码字好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神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文章中的处女作的作字都打错了,太晚没仔细检查,下回一定注意

网友A:
楼主厉害啊 远程的学员 也是这么diao

网友B:
认真看玩,对主板这块我还没有系统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 远程的学员 也是这么diao

略懂一点点,还差得远啊,跟着老师的节奏系统地学习还是瞒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真看玩,对主板这块我还没有系统学过

我也是刚学,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学习

网友C:
会不会过两天又不行了,以前遇到的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过两天又不行了,以前遇到的这种。

有可能,刚开始学也不太明白,先修了再说,我感觉修主板主要还是要多动手才行

网友:
终于看完了 像楼主学习  仰望大佬楼主

网友:
我只是初学,见笑了。。。。。。。。。

网友:
比我厉害多了,我现在还是在自己慢慢摸索的过程中。

网友:
我也是差不多,也是在摸索中,今天晚上修好了三块技嘉的,修主板真的是要多实践才行

网友:
点晶振脚会触发最好把晶振 谐振电容也一起都换掉

网友D:
终于看完了 像楼主学习  像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看完了 像楼主学习  像楼主学习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楼主厉害啊 远程的学员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F:
要是装假负载就能跑代码,我估计Intel都得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啊 远程的学员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远程学习主要讲的是理论,个人感觉还是要打一板来跟着学并且要练好焊接技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是装假负载就能跑代码,我估计Intel都得哭了

我发现好多板都是要装了CPU才能出核心供电,还没弄清这个原理,能否赐教呢?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好多板都是要装了CPU才能出核心供电,还没弄清这个原理,能否赐教呢?

CPU有CPU_PG信号,假负载只有这个测量点,但没使能信号工作。

网友H:
可以手工加技术都是不错,老司机了

网友G:
初学维修,好多不懂的地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厉害了 佩服

我也是初学,好多地方都不太懂,完全跟着老师的思路在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初学维修,好多不懂的地方啦。。。。。。。。。

我和你 一样

网友J:
要是装假负载就能跑代码,我估计Intel都得哭晕了

网友K:
这焊盘应该可以飞线啊,才坏3个脚,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L:
你图是咋传的,能否告诉我,我不会传图  发表帖子的时候 选上图片之后显示上传成功但是帖子里不显示

网友:
台式的还真没修过   。。。。。。。。。。。

网友M:
新人学习就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图是咋传的,能否告诉我,我不会传图  发表帖子的时候 选上图片之后显示上传成功但是帖子里不显示

上传成功后,再点一下那张图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图片大小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M:
新人学习就是累。。。。。。。。。。。。。。。。。

是的,好多东西都要去摸索,不过这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焊盘应该可以飞线啊,才坏3个脚,没多大问题吧

肯定可以,等以后技术提高了再试,现在还没那个能力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J:
要是装假负载就能跑代码,我估计Intel都得哭晕了

装假负载肯定不能跑码,但应该是能出CPU供电的,这个我也没弄清楚为什么不出CPU供电,可能是我这个假负载买了六七年的原因吧,不知道最新的能不能出CPU供电,改天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手工加技术都是不错,老司机了

谢谢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