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 la-9063p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7-31):
同行送来的联想z500,插电待机电流0.0034,很明显没有过隔离或者没有3.3和5v产生,拆机检测待机芯片tps51125     vin 18.5v有供电   13脚en有3.3v  1和6 ENTRIP1 ENTRIP2 为0v,很明显就是这里问题了,追查下去受控pq405  pq405 2脚很5脚是高电瓶,应该是低电,2和5受控pq407  PQ407链接pr413,测pr413一端有3.3v,到了g级就0v了,肯定是被拉低,一测,pq407的g级对地为0,断开pq414,就正常了,3.3v和5v都出来了,但是开机就掉电,pq414另一端是MAINPWON型号,在继续追查MAINPWON信号 链接到了pu201 八脚芯片,在主板找,发现并没有装这个芯片,就忽略吧,MAINPWON还通过r378电阻链接到ec104脚,变成MAINPWON_R,去掉r378,再测ec104脚,还是对地为0v,ec的型号是kb9012qf自带程序的,考虑到这个问题,还是先刷一个程序吧,刷了还是一样,究竟是ec坏了,还是有其他电压不正常,导致104对地。洗不管他,找个kb9012qf换上去在说,芯片带程序,所以先刷个程序,怎么刷都是提示错误,提示校检错误,来回五六遍,都是这样,料板没有这个芯片了,买的话又要时间,先试试看吧,装上去,待机0.01,按下开机键,开机了,看来是ec坏了,接屏幕,暗屏,什么情况,拆机屏幕一看,屏线接口哪里烧焦了,屏线也烧了,烧的19v供电,直接飞线,完美亮机,机器修复,

修到这个机器,真的累啊,赚一点钱真不容易!

网友:
笔记本的维修技术学起来很慢。要求很高。修起来费劲。赚的钱却很少。。

网友A:
感觉我们这技术不怎么值 钱啊。修好一台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我们这技术不怎么值 钱啊。修好一台也就几十块钱

是啊,收同行才80元,修了三四个小时,不划算

网友B:
楼主用的哪个编程器,好用么 RT809F好用二百多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哪个编程器,好用么 RT809F好用二百多贵点

我用的也是rt809f,好挺好用的,299大洋

网友C:
我擦,。80块打死我都不干。拆个机子做散热都收这个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擦,。80块打死我都不干。拆个机子做散热都收这个价

你们哪里主板问题,一般收同行多少钱?

网友D:
楼主用刷EC每个脚都要旱上吗?有没有详细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刷EC每个脚都要旱上吗?有没有详细教程

淘宝有9012的座子,直接焊接上去很方便,我是每个脚都焊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