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4600在苹果电脑点位图里面是什么原件

楼主(2017-07-31):
求解D4600在苹果电脑点位图里面是什么原件本人新手

网友:
d是二极管,再点位图里还是二极管,还能是什么元件?

网友:
D是二极管,点位图仍然是二极管,至于作用,你连板号都不说鬼知道

网友:
在百度上搜索一下点位图怎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