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29 上电保护,拔掉小12V不保护,求助!!!

楼主(2017-07-31):
这两天公司有好几块V星的板子出现问题,昨天晚上加班修好了一块,今天准备修另外两块,问题是一模一样,一上电过一会就掉电,第一次上电后持续的时间长一些,如果第二次再短接开关针上电,两三秒钟就掉电了,已经测试了供电,只有CPU供电有问题才0.25V,拔掉小12V上电不再掉电,根据这段时间的学习,初步判断应该是CPU供电出现了短路,但不知从何下手,又该如何判断出哪里出了故障呢?望大神们指点 。。。。。。。

网友:
求助。。求助。。。。有大神指点吗?

网友:
大家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请支援一下,谢谢!!!!

网友:
在论坛和百度找了一些相关贴子看了看,大多数都说是上管或芯片以及电容,具体也不知道哪个坏了,一一排除后问题解决

网友:
亮机顺序图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