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G-111T维修

楼主(2017-07-31):
SONY VPCEG-111T,板号:MBX-216,上电,电流0.3到0.4几来回跳,全板电压也来回跳变,电源部分有嗒嗒声,怀疑后级有短路或者电源部分带不动负载,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更加怀疑是电源带不动负载,仔细测公共点电压发现只有18.7V,应该是19.5V啊,量保护隔离管DS极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你发错版块了,这是主板版块,不是笔记本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