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供电

楼主(2017-07-31):
G470无CPU供电。95831所有条件都正常,上下管也换了。最后南桥也换了。CPU复位正常。南桥供电也正常。最后没招了。求助啊!!!!

网友:
这种板EC也会引起的,查下PCH供电,时钟正不正常,25M那晶振有问题也不出CPU供电的,再者CPU本身

网友:
EC延时发出IMVP_VR_ON去开启CPU的VBOOT电压;
(HM8X 9X的CPU供电不确定,由不同厂家的VBOOT设定)
(HM6X 7X的CPU供电基本都是SVID之后才有)
16、CPU供电芯片只需控制产生VCC_CORE即可,无集显供电;
17、CPU供电正常后,芯片发出IMVP_PWRGD给EC,EC发出PCH_PWROK给桥的PWROK/APWROK,同时PCH_PWROK还有IMVP_PWRGD相与产生SYS_PWROK给桥。
18、桥得到供电、得到PWROK/APWROK,25M起振,读取BIOS,发出时钟,再发出DRAMPWROK后,和SYS_PWROK相与产生PM_DRAM_PWRGD_CPU给CPU,同时桥还会发出PROCPWRGD给CPU;
19、CPU收到PROCPWRGD后,发出SVID重新调整CPU核心供电。
(HASSWELL CPU只有CPU核心供电和内存模块供电,因为CPU内部集成了部分桥的功能,所以在SVID没出来之前,也会有VBOOT电压,供给CPU的部分桥模块工作,以便与PCH响应)
你按着这个时序修修看了  能不能修的好

网友:
95831换了没

网友:
这个南桥问题多了,南桥没换好吧。

网友:
又是可恶的95831 !!!!!!!!!!!!!!!!!!!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查吧。。。。很多原因都会引起的

网友:
条件还没有查下就这样子乱换呀

网友:
先   检查下   他  的CPU吧    这机器也爱 烧  CPU

网友:
95831肯定要先换了,为什么要动桥先呢?

网友:
CPU 的1.5V 有了吗,没有的话,CPU 是不能发出信号 开启供电的

网友:
95831 不出电压,有可能跟桥,BIOS都有关,,,论坛有个办法,强制弄起电压的是改变一个电阻,,你论坛找找,,,具体哪个不记得,用来区分哪一部分的问题,那个贴子,记得是月饼发的,

网友:
去掉22还是24脚的电阻,是二十几脚的,自己查查

网友:
其它供电出来没有;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95831也爱坏额    换个试试吧坏的挺多的

网友:
BIOS刷了吗?按不跑码故障修。。。。。

网友:
没CPU供电,刷BIOS,应该不能解决吧.至少我没有试过刷BIOS能出CPU供电的故障.

网友:
现在只能测95831的工作条件了  电压 等等的

网友:
95831的工作条件,修过芯片和CPU都坏的

网友:
EC 到CPU 供电有个好像叫VR-ON 的信号 看一下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个95831没有U供电的,最后焊接桥好了

网友:
各路 转换 电压 都满足没

网友:
修了大部分桥问题,还有CPU问题,95831坏的还没有遇到。

网友:
桥 桥的程序 还有二级电压 总之板子一切能量的条件都不要错过

网友:
PG测了没 到一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