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触发掉电

楼主(2017-07-31):
一台联想G50-80触发瞬间就掉电,牌号是NM-A361.用示波器打各电压,瞬间都出来了。花几十分,把本论坛的BIOS全刷了一遍无果。最后加焊CPU,显卡,还是无果。触发电流到0.2A马上就掉。这是很新的电脑。集成了CPU和桥。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后继有短路没

网友:
主板缺少电压 或者有短路(重点查)

网友:
不好修,一般我遇到这种情况基本就换板,已经没地方下手了

网友:
测有没短路

网友:
这种板子电压都出了,bios也刷了,不好就放弃了。多长都是u坏了。

网友:
电压没出来吧,仔细看看那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新的一般都不好修阿,一般不行都要换主板了

网友:
主板量看有没有缺少电压 或者有短路,单CPU的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A:
总觉得INTEL的一体CPU是个失败的产品,性能低下,问题多多。拔掉内存(或测SMB波)看看是不是跑码掉,不过,看电流跑不跑码都不好修,看看各处晶振,声卡网卡读卡器全取掉,放大镜扫描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INTEL的一体CPU是个失败的产品,性能低下,问题多多。拔掉内存(或测SMB波)看看是不是跑码掉,不过 ...

声卡网卡读卡器全取掉,其它的按你的做了,就是三个没取,不过,我也没信心修它了,估计是CPU坏了。这电流太低了,奇怪的是电压全出来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网卡读卡器全取掉,其它的按你的做了,就是三个没取,不过,我也没信心修它了,估计是CPU坏了。这 ...

低功耗的要习惯,有的0.2几就能点亮了。

网友:
查下二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二级电压                                                                                         ...

这个已经查过了,所有二级电压都有……。

网友:
bios都刷了还不行啊,应该有供电不稳定的地方吧

网友:
  转换复位测下  几个与门扫一边  刷两个  晶振看下   放弃

网友:
8成是 CPU报废。。。。。。。。。。。。。。。。。

网友:
建议老板取掉网卡芯片试下,上次我的g50-80发过去交换主板发现发回来还是原板子,跟你的问题一样,我以为cpu坏了呢,结果就看到人家换个网卡芯片

网友:
0.2几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