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奇怪问题求助 DASWHMB18F0

楼主(2017-07-31):
这个机器的问题是这样的  机器正常触发上电1.0左右掉电  没有smb 然后掉电 bios挂在ec下面 lpc总线没有动作  我就怀疑是桥问题  换了一个之后机器正常点亮 我就以为结束了 然后交货  客户拿走回去用了两个小时   气冲冲的跑过来问我  用了两个小时就坏了  你们怎么修的  我重新拿到机器之后  故障还原了 我怀疑是桥本身质量问题  好嘛  再换一个  好了  又点亮了 我进系统用鲁大师烤机  发现桥温度 60多度  我以为温度高  然后就开始做散热  做完之后*脏话*问题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机器1.0大概3 4秒掉电  没有跑码  再换下去就亏了  所以  求助各位经验丰富的大神们  这个问题大概是出在哪里了  这个机器我换过cpu供电芯片   ec也是换过的 cpu滤波也并了330电容上去

网友:
现在是不能再换了  真是日了狗的感觉啊

网友A:
对板还能收回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板还能收回损失

这是个商家的  哎  不好做啊

网友:
我觉得不要换桥了

网友B:
bios刷一下看看,还有显卡虚焊也会造成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刷一下看看,还有显卡虚焊也会造成掉电的。

显卡完全能轻轻推动了      bios这些干了

网友:
再换就亏了  我肯定不能再换了

网友D:
显卡出问题也会掉电。像你这样的都换两个桥了,搞搞显卡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出问题也会掉电。像你这样的都换两个桥了,搞搞显卡看看吧。

显卡做了bga  能轻轻推动了  进系统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出问题也会掉电。像你这样的都换两个桥了,搞搞显卡看看吧。

现在的问题是肯定不能再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完全能轻轻推动了      bios这些干了

usb口检查了没有。去看看吧。会不会有惊喜。

网友E:
广达的主板你就把各处HWPG断开,不让它掉电看看好找问题不。另外看看是否加焊桥一下又正常(加焊的目的是看看主板是否受热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广达的主板你就把各处HWPG断开,不让它掉电看看好找问题不。另外看看是否加焊桥一下又正常(加焊的目的是看 ...

复位已经出啦  不跑码 和hwpg无关  加焊试过的  加焊了几遍  我的是有铅桥

网友F:
应该是主板加热就好了,这种问题头痛,不好搞

网友G:
这种不是桥的问题,应该是哪个芯片不良,你应该加热一下是不是又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主板加热就好了,这种问题头痛,不好搞

我重做bga都不行啊  必须换  难道没加热到位?

网友:
太难修的就放弃吧,如果客户好说话,那就帮他修,如果不好说话,也没必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不是桥的问题,应该是哪个芯片不良,你应该加热一下是不是又可以用。

可是我加焊为什么不行  重新换就可以

网友:
是不是换桥加热某个电阻或者元件就正常了,凉了后有不正常了引起的呢?

网友H:
首先看看电压是不是都起来了,各路转换电压,转换电压的开启信号是不是在9V以上,一般是12V左右,
要是有某个电压或 次级电压,后级电压没起来,都会掉电的!
次级电压不足也会掉电,,

是不是有个NEC大电容,如果是的话,把原来的那个大的,拆掉,补上4个或者6个330的上去,一般我是补6个,

第二点,看看COMS供电的3.3V那个地方的电流,用MA档,正常情况,RTC供电的那部只有0.006到0.001MA之间,,如果超过,就是有地方漏电,查RTC各个信号电压是不是都在3V以上,

再者就是HWPG,,广达的,慢慢体会这个信号吧,,

网友I:
刷1boos看看‘有的机器显卡掉电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看看电压是不是都起来了,各路转换电压,转换电压的开启信号是不是在9V以上,一般是12V左右,
要是有 ...

复位出来了 不跑码  大概4秒掉电  也会是hwp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刷1boos看看‘有的机器显卡掉电也会

lpc没有波  桥都还没开始读bios呢  而且我也是刷过的

网友J:
可能是南桥周围摸个元件加热就好了

网友K:
查一下内存供电有惊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查一下内存供电有惊喜哦

没有smb  我查内存干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南桥周围摸个元件加热就好了

那我加焊不管用啊  只能换桥  用两个小时

网友:
退了哇 别太在意了  有用的拆下来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