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Y51A 换屏后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7-07-31):
前两天接一个vivoY51A换屏幕总成业务,客户说是玩着玩着,屏幕自己就灭了,给上家看过,因上家说,订购屏幕要一个星期,所以客户不愿意,嫌时间太长来到我这里;我打开主板发现显示排线那里断了几根线,那肯定内屏是坏了的,刚好我有一个前些天外屏碎了的,内屏是好的Y51的屏,(Y51Y51A屏幕可以通用),问了好几个卖家都这么说的。接上去是有背光不显示,当时就奇怪。后来我接上他原来的屏幕,用我的可调电源,发现一开机就是750MA的电流,拔掉内屏显示排线就好了,这显示排线是通过尾插小板连接到主板上的;
后来我就订购了一块新屏,前天到货的,同样的现象,有背光不显示;心想是不是尾插小板座子不好,又订了一个尾插小板过来,还是没好,那就是主板坏了。没图纸,也不清楚,哪个是显示芯片。听同学说尾插排线到主板旁有几个排容,排阻容易坏,是安卓机的通病。我量了一下都差不多是正常的。没辙了,特此求助论坛好友。

网友A:
这手机还换屏啊,忽悠客户卖给他手机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还换屏啊,忽悠客户卖给他手机好了,

人家刚买两个月,1200呢,在其他地方买的。

网友B:
你同学说的对,电容漏电引起接屏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同学说的对,电容漏电引起接屏大电流。

那是哪个电容呢,可以指点一下吗,大哥。

网友:
组装的屏幕刚开机灯亮的时候750MA的电流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C:
应该是显示芯片坏了导致电流偏大,如果没有图纸确实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显示芯片坏了导致电流偏大,如果没有图纸确实不好修!

接上其他两块屏没有大电流,接上他原来的屏是大电流,说明他原来的内屏坏了,我正在一个个拆屏蔽罩。谢谢回复。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牛逼牛逼 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