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TX-H67SL VER 1.2 BIOS

楼主(2017-07-31):
有没有哪位兄台维修过这样板子 在线求个BIOS   好像是路由器 原先是不触发的   32.768晶体不工作  换了正常开机 但是卡LOGO 就不动了 怀疑BIOS出问题 外设排除了   实在找不到BIOS 就考虑换桥了

网友A:
把主板右下脚,类似于CF卡的东西拆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右下脚,类似于CF卡的东西拆了呢?

恩恩 那个是1G 的硬盘  我估计是桥出问题了。想先找个BIOS 刷 以免误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恩 那个是1G 的硬盘  我估计是桥出问题了。想先找个BIOS 刷 以免误杀了;。

原来如此,不过这版型的BIOS很不好找,看看淘宝有没有的卖吧。

网友C:
                666666                        厉害了

轩辕思天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不过这版型的BIOS很不好找,看看淘宝有没有的卖吧。

BIOS找到了刷了好了 ,还好没有去换BG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找到了刷了好了 ,还好没有去换BGA

BIOS难道不共享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难道不共享出来么

共享了 。,我重新发了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666                        厉害了

严管板块禁止恶意灌水刷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