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快速判断故障维修

楼主(2017-07-31):
机器:E440
版号:NM-A151
故障:掉电
   同行说机器掉电。拿到板子上电测试电流跑到0.5左右瞬间掉电。测试各大供电均正常,用示波器比对结果如下 经过一系列的对比,觉得桥的可能性很大。上BGA  说干就干。 黑胶的、、、完美吧 哈哈   冷却之后上电 完工、、、望各位动动小手 加点金币。。。。金币重要  哈哈哈  你们懂的。

网友A:
叔总是静静地看着你们装逼,叔又装不过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叔总是静静地看着你们装逼,叔又装不过你们!

你不怕被打吗?这个天很容易打雷呀

网友B:
                      这个机器不触发的很多。

网友C:
我总是默默的加分,从不留名。思路对了维修起来很轻松,思路错了,修死也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触发的很多。

一般不触发的 加焊下桥都可以好 还有就是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总是默默的加分,从不留名。思路对了维修起来很轻松,思路错了,修死也修不出来

哈哈。你说这个道理 是说对了。 要对症下药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就容易多了

网友:
这个桥 我看到了就直接干

网友D:
黑胶去的太好了  上次碰一个e440 跟疯了似的打了芯片下面4分之3的黑胶上270 下280  拽了半天才拽下来  看你这个去的太完美了  +分必须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胶去的太好了  上次碰一个e440 跟疯了似的打了芯片下面4分之3的黑胶上270 下280  拽了半天才拽下来  看你 ...

黑胶确实有些麻烦  上次修个E430  黑胶 断线了几根。 板子有薄。

网友E:
楼主,是桥受漕了还是空焊引起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确实有点多,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网友F:
这桥容易坏,我也遇到过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学习了,slp几个信号掉的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桥受漕了还是空焊引起

遇到这种问题我都直接换桥 是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桥容易坏,我也遇到过一台一样的故障

我都遇到好多台了 呵呵。。。有些是不触发

网友:
黑胶的不好弄,一不小心就搞坏了,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不通电放电就会显示,茶厂CMOS电池又会不开机

网友G:
楼主  打得一手 好波  好波 是靠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打得一手 好波  好波 是靠抓的

过奖了    我就是胡乱抓的  哈哈哈

网友:
示波活是刚刚的好啊,动手能力更是漂亮了

网友:
掉电用示波器测量最容易发现问题了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定位到桥  不过桥周边的条件可能性也是有的  万幸

网友:
这波抓的6666,学习 学习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挺六的,必须加分啊,

网友:
e440遇到的都是不触发或者开机不显的这2个问题,还没换过这种桥风险太大了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我等只好加金币加分了!

网友:
黑胶有风险,干黑胶要胆大心细手工好。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发出的slp_s3#和slp_s4#不稳定造成的吧

网友H:
这个破机器桥很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破机器桥很爱出问题

是啊  我都修了好几台了。 桥都有问题。

网友:
这种17D的桥坏的很多啊!!!!!!

网友:
一般放电也能好,运气好能用个一段时间,不行再放一次电,肯定还会再坏,换桥基本上就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主这是换新桥,还是重值了。。。。。。。。。。。。。。

网友:
换桥搞定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我表示看不懂  我直接3板斧  刷BIOS 干南桥 sr17e 17c 都很爱坏的换的多 修的少

网友:
越来越厉害了啊

网友:
对于不会用示波器的我来说基本看不懂,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