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K 1.03

楼主(2017-07-31):
刷了BIOS 风扇一转一停 官方网已经刷 淘宝网已经刷,站内已经刷,没刷之前 是无限重启

网友:
你也测一下电压看看都出来了不,然后再测IO 12V 5V 3.V 检测电压

网友A:
可以除了BIOS 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除了BIOS 还有别的问题

刷BIOS也可以吗,我没刷过BIOS但是不知道得不得哦

网友:
H61主板缺供电也是无限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