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台式机 H-MAGELLAN-H67-uATX:1.0求图纸修机

楼主(2017-07-31):
HP 台式机 H-MAGELLAN-H67-uATX:1.0求图纸修机
好友的主板,查主板供电,时钟,复位信号均OK。求亲们分享图纸分析修机了

网友A:
楼主连故障都没说,怎么帮啊,不过这种经常是USB的8脚小芯片坏!

网友:
论坛我也帮你搜了 貌似没有  淘宝看看吧

网友:
这种故障,有图纸也不一定能修出来,示波器先测量BIOS波形吧

网友:
H-MAGELLAN-H67-UATX 图纸

联系迅图科技 shop145941098.taobao.com

联系QQ:601098078

网友:
是的,这种板子有时候见到不开机的,不太好如何入手修开机。

网友(2017-09-13):
师兄你主板修好了么,我有一块和你一样的主板,主板是开机反复重启

网友:
木有啊,找不到图纸不太好下手修啊

网友:
这主板我目前一个月内接到两台了 都是无CPU供电  其它电压正常 不知道如果下手 估计是通病  找到原因就好了。

网友(2017-12-21):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故障都没说,怎么帮啊,不过这种经常是USB的8脚小芯片坏!

USB的八角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