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780T D3 V40随机死机,求助

楼主(2017-07-31):
主板:七彩虹A780T D3 V40
现象:随机死机,死机后黑屏,接不接硬盘都一样,此时键盘灯常亮,证明死机了,测主板各大供电,正常情况下CPU供电为1.3V,死机后变成0.9V,其余供电和正常时是一样的,换过CPU供电芯片RT8802A,一样死机,3个晶振测过,死机时波形电压都正常,无图纸,求思路。

网友A:
死机的时候,查查CPU上下管G极控制波形,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未死机的时候,又是个什么情况,两者结合对比下,看看能否找到不同。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CPU 芯片换了,桥也焊了,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的时候,查查CPU上下管G极控制波形,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未死机的时候,又是个什么情况,两者结合对比下 ...

忘测了,明天测一下,论坛改版了没消息提示,找自己的贴子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CPU 芯片换了,桥也焊了,没修好

这种怪现象的主板就是缺个维修思路啊。

网友:
这种怪现象的主板就是缺个维修思路啊

网友:
查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有没有变

网友(2017-10-07):
换北桥试下AMD问题多多

网友:
这机子还有一问题是关机要十秒才能关机。正常关机屏黑了以后开关灯一秒一闪,风扇继续转

网友:
把CPU供电滤波电容都换掉 再试试

网友(2017-11-17):
我也在修一张华硕A88的不定时死机,蛋疼得很

网友:
修好没?可以分享下是怎么搞好的吗

网友:
看到这些问题就头大

网友:
搞搞桥吧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怪现象的主板就是缺个维修思路啊,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