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短路通病后不上电 ???

楼主(2017-07-31):
大短路  屏线口 电容短路  更换后有待机35   按开关电流0.018-0.025  灯亮一下灭  ...

网友:
会不会     是  哪里没处理   好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检查一下是不是处理到位了

网友:
换个电容  应该没什么  其他情况咋  详细检查了  难道桥...

网友:
灯灭了后,他会自己上电的吧

网友:
会不会吹那电容时把焊锡吹到旁边去了,认真看看,修那电容的从没有拆了还有其它问题的,应该是你搞出来的

网友:
别人这机子都是电容一拆就好  我怎么这么背  上一台电容换了  屏都烧了 ... 这台又...

网友:
屏线可能也是坏的 我碰到过  主板屏 屏线都坏的 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现在是裸板  灯亮下灭了不会自己亮 再按再亮 0.018-0.024

网友:
这款机风扇下的板容易腐蚀氧化,断线也有少。

网友:
拆裸机开机试试                       不要插屏线

网友:
再者就要测供电,二次转换开启是否出来,后极有没有短路或微短。

网友:
量量还有别的短路没。。。一般大短。没这么多事

网友A:
我有在修一个Y470。到手大短,找到电容去掉后,通电待机0.07.开机电流到0.6掉电。PU501微烫。现在手里也没有这个这个元件,料板上也没找到。现在头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在修一个Y470。到手大短,找到电容去掉后,通电待机0.07.开机电流到0.6掉电。PU501微烫。现在手里也没 ...

我把PU601跟PU501调换,发现在原来PU501上那个芯片换到PU601位置上也发烫,PU601的芯片换到PU501位置上不烫。

网友:
大短,换了电容, 估计还有其他电压短路。或者烧了芯片

网友:
这个我修的太多了 都是那个通病电容,还真没遇到楼主这问题的,运气有时也挺重要。。

网友:
ACIN查下,pch rtc查下,LID查了没有

网友B:
换桥好了  😢😢😢     显卡驱动打上就进不了  我醉了  ... 运气怎么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桥好了  😢😢😢     显卡驱动打上就进不了  我醉了  ... 运气怎么这么好?

显卡供电查一下有个1.5V电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