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3M 开机亮一下就关机了《板号是;X453MA>,

楼主(2017-07-31):
     接电源能亮一下,然后马上关机了。拆出来看了下没有进水,短路的现象,此款机是单桥的,居然还没有散热器就一个风扇在吹,有谁遇到过吗?
           今天还遇到一个X553MA跟X453MA一样的主板就是板号 不一样,开机显示怀疑也是BIOS问题,我下的那个几个都是华硕 X553MA 2.0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006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他们说是好的,我刷了就是不触发,我换BIOS刷了也是一样不触发,换回原来的故障就是显示有bios密码,求一个X453MA BIOS和 X553MA bios 谢谢
  此机器已经修复,他的BIOS 是好了,就是的换BIOS 还得在 BIOS 把WIN8改为WIN7 否者会出现0X000000A5报错哦,

网友:
先刷个BIOS  引起掉电的原因很多 这个要用示波器来找原因

网友:
刷BIOS   开关  烤板    这个只能一个一个试试了

网友A:
先搞开关 在搞bios看看 我就碰到过开关有毛病的

网友:
有修过类似不显的机器,主要测下U供电转换MOS管,电压是否正常,板子有没有微短,刷个厂BIOS

网友:
也有修过几台换U好的,这U也很容易坏,集成度太高坏的机率也高

网友B:
刷BIOS啊,现在修机都是刷BIOS为主,新机很多都没散热器,正常的,ASUS,,

网友:
还是先简单 在复杂的 ,bios在 看看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啊,现在修机都是刷BIOS为主,新机很多都没散热器,正常的,ASUS,,

刷了几个BIOS都是不触发,大哥,能帮我上传一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搞开关 在搞bios看看 我就碰到过开关有毛病的

我测试,开关是好的。估计是BIOS问题。,但是BIOS在论坛上下刷了3个了刷了都不触发,我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开关是好的。估计是BIOS问题。,但是BIOS在论坛上下刷了3个了刷了都不触发,我慌了

你还是找万能的淘宝吧 论坛上有的不行的 版号不一样 我一般都从淘宝上买

网友:
楼主还是去淘宝找下吧,花点小钱赚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