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4466 MOS管能用哪个型号代替

楼主(2017-07-31):
ao4466 MOS管能用哪个型号代替,手头上的主板能找到的有AO4468 4469

网友A:
找料板的相对位置互换就可以了,区分NPN,PnP就好

网友:
这种的比较好搞,直接在料板上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料板的相对位置互换就可以了,区分NPN,PnP就好

谢谢,对比了MOS管的原理图  AO4466 和AO4468通用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 找 类似供电电路上拆 这个料板到处都是  不放心就再测下n p 一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