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lex 2-14d 板号LF145M MB 13287-1独显

楼主(2017-07-31):
联想Flex 2-14d 板号LF145M MB 13287-1独显,机器开机电流0.5几,拔掉内存报警,果断刷BIOS后亮机,从论坛里下的不好用,花十元从淘宝购买,共同分享,望各位亲们给加点分,不胜感激!

淘宝购联想Flex 2-14d 板号LF145M MB 13287-1独显.zip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刷BIOS,如果不行的话,再来慢慢查。

网友(2017-09-21):
我试试我的不显示,有的刷了慢或者无线不能用

网友:
亮的快,无线网卡可以用,就是独立显卡认不到了, 原来的BIOS可以认到

网友:
无意间进BIOS 看到 独立显卡关闭的,唉, 这个BIOS 为什么自己关闭独立显卡呢?

网友(2018-02-28):
刷下看看吧 我的也是拔了内存报警 独立显卡无供电电流到0。5

网友(2018-05-08):
#在这里快速回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复#

网友(2018-07-13):
时亮时不亮                                       原来的是进PE黑屏

网友(2018-09-17):
同故障,论坛里下了一个,没反应,试试你这个

网友(2019-06-07):
可以点亮,原故障是外接可以显示,内屏暗屏,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