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本 不好修

楼主(2017-07-31):
今天接到同行一个联想本 刚过保  型号为u41-70  班子的版号为lt41 mb     14271-1m 电流上到0.45 就掉下来了  测没内存供电   发个帖子求助一下

网友A:
先刷BIOS,看看。联想的机器BIOS好坏是常见的

网友B:
   新机器都不好修,很多都无图无点位,,你说的那么简单很难帮到你

网友C:
好像有机器内存供电与桥有点关系

网友:
找图纸看看内存供电是那给的,测是否短路或是开启电压有没,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内存没有供电,查一下是不是有短路,还是芯片坏了

网友E:
对  的     动不动  就是     CPU坏

网友F:
修供是要特别注意,现在新款机的芯片脚很短,确定焊好再上电,好多新板U都是板带,不注意U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看看。联想的机器BIOS好坏是常见的

刷了好几个都不行 不知道  没思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新机器都不好修,很多都无图无点位,,你说的那么简单很难帮到你

是啊 什么都没有 新机器 刚过保  上家找过人修了

网友:
查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机器内存供电与桥有点关系

这是那种桥和u一体的  我也怀疑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没有供电,查一下是不是有短路,还是芯片坏了

有供电 就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  的     动不动  就是     CPU坏

对啊 这样的u就是爱坏  很无语了  还是交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供是要特别注意,现在新款机的芯片脚很短,确定焊好再上电,好多新板U都是板带,不注意U会坏

嗯  是啊 是啊  我上次接了一个本就是u口把u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 什么都没有 新机器 刚过保  上家找过人修了

没图纸 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IC针脚定义  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