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不显示无灯光维修案例

楼主(2017-07-31):
同行拿过来的一个6S说是加电源表能开机,但是没有显示没有灯光,排除屏的问题。然后拿到别处修没有修好。

拆机后发现主板显示IC U4000被换过,显示触摸座子旁边黑胶都已经被除干净了。

本着先易后难的修机原则,先测量显示触摸座的对地阻值,测量后发现阻值全正常。

那么问题可能出在显示IC U4000可能没有工作。直接吹下U4000打一下底角的阻值,正常,然后装上U4000依旧无显示无灯光。

装屏测电压,U4000的检测电容C4002有6V电压,那么说明U4000的工作条件已经没有问题,已经开始工作了,那么问题可能出现在通路上,可能某一路输出线路上出现短路,或者断线。

重点检查显示触摸座子,看看附近有没有虚着的电感,电阻,排感。排除后直接换了个座子,装上屏依旧无显示无灯光。

再测量一遍座子阻值,有可能还有虚着的没有发现

测量后发现显示触摸座41脚阻值偏低,只有300,正常的机子有600。放到显微镜地下,看到C4203有点变色,直接扣掉,阻值变回600.

装屏测机,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 技术 不错  在哪学的啊??

网友:
第一次测怎么没测试出来啊第一次测怎么没测试出来啊

网友A:
有正常机作对比否则很难发现问题。

网友B:
什么鬼哦,第一次不是说阻值全正常吗,41脚是5.7V电压,既然是这里问题,证明你都没测到  怎么能说全正常呢?我有点糊涂了

网友:
5.7导致 没有 背光少见到会有显示而且

网友:
很不错的  在此学习了  对于小白来说很不错!

网友:
没有修过手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觉修手机好难,原件好小,不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正常机作对比否则很难发现问题。

这种主板都是有一套数据的  对着参考就好了 无需好板

网友:
有正常机作对比否则很难发现问题

网友:
应该会有显示,只是没背光
变种情况在亮光下是会看到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鬼哦,第一次不是说阻值全正常吗,41脚是5.7V电压,既然是这里问题,证明你都没测到  怎么能说全正常呢 ...

可能楼主测的时候,是大概测了一下座子阻值,有没有断路和通路,在文章中楼主也没有说正5.7V出来了,一开始可能楼主没有座子的正确数据吧,后来换了还不好,就要慢慢查了。背光就那些东西吧,仔细点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