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5R4J 出现鼠标键盘不能使用

楼主(2017-07-31):
三星455R4J 出现鼠标键盘不能使用   在PE 下也是一样  刷BIOS也不行
吧COMS电池拿掉后进BIOS  键盘可以控制 可以移动 鼠标不能
PE下键盘也不能使用
重启后 键盘就不能使用了
最后发现是鼠标排线处腐蚀了   拔掉鼠标线键盘OK   清理排线和接口  补上短的线OK

网友:
一看就应是硬故障。仔细检查线路,供电等。

网友:
干维修就得细心,不认真检查还真不好发现腐蚀

网友:
我有一台三星455R4J的,进水机,开机几天都可以开机,现在是开机0.6A左右就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触摸板借口有腐蚀是吧

网友:
都是先简单,后麻烦的操作手法,很仔细啊

网友:
找到问题后就可以直接秒杀了呵呵

网友:
学习中,以后遇见就省事很多,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