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101Z报警4声维修

楼主(2017-07-31):
机子型号:M101Z-1120
板号:LA-6132P
故障为开机报警4声,拨了内存报2声,加悍北桥后能亮机,但用一会死机再开机报警4声。
4声报警一般为过内存,刷BIOS换北桥 CPU后故障一样,偶然能开机
不开机时诊断卡01 02 03 循环跑码

最后发现是PU12,+CPU_VCCRP,CPU的内存模块供电不稳定导致的,时有时无。更换APL5912后OK

网友:
多谢楼主发贴,以后这个机遇到这个问题就可以直接查APL5912了。

网友:
加热就好了,APL5912性能不亮导致的,学习了。这个桥换的有点冤枉了,重植再利用。

网友:
不稳电压出现什么情况,楼主简单的也介绍下呀

网友:
内存供电不稳定吗。这个都让你测量到了啊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原来的问题就不是桥。就是APL5912有问题时好时坏引起的

网友:
没修到 过 下次注意这地方

网友:
这个电压是cpu里面的内存控制器的供电吗

网友:
呵呵 这都能让你找到问题 厉害了

网友:
不错,知道是CUP VDDR 电压引起的,其实我看你写北桥就显示,其实就芯片加热有效果了,等冷却故障显了

网友:
修的杠杠的  不错..............

网友:
还有诊断卡,, 高级货

网友:
                这种问题 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2019-10-16):
先收藏以后遇见可以秒杀

网友:
昨天遇到和你一样的故障。报警2声4声,加焊过北桥和cpu,后来报警4声。查了一下你说的那个位置,没有发现问题,手头没有同型号北桥的料板,买一个太贵,买来不一定能搞好,修的是同行拿过来机子。查这个图,内存和cpu是相通,不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