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PP42L

楼主(2017-07-31):
接客户一台DELL 1440 PP42L 开机电流到 1.03掉到0.8几 ,外接也不亮,内接也不亮,按开关能关掉机器,用疯抢假焊了一遍显卡,还是老问题,内存也换过了,感觉不像是 显卡的问题,IBM桥爱坏 ,现在就是不确定是他的问题,手头没有这个桥 没法替换,有谁修道过这样的问题,
显卡

网友:
你这个是显卡坏啦,重植一下,或者换一个显卡吧,这机器显卡坏的很多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显卡爱坏

网友:
这个问题,我会计显卡的可能高很多 !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LZ直接按显卡问题报吧 貌似加焊不行的

网友:
020显卡坏的很多,建议先动显卡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估计显卡的可能高很多

网友:
有时候风枪不管用 兄弟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不少。大多是显卡问题的比较多。平时都是加焊重植还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显卡 加焊 不行 直接换显卡 遇到过

网友:
显卡报废了。。。 修过一台

网友:
CPU 换下 试试 不行 就干显卡 上次也有修到显卡

网友:
换 82801IBM 南桥好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更换南桥都好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通病,不行重置还不行换显卡

网友:
请各位看好,已经换80801IBM 南桥好了,

网友:
这个显卡是很容易坏,,,,你可以拆掉看看掉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