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R457U 板号:X456UQK BIOS

楼主(2017-07-31):
华硕笔记本R457U   板号:X456UQK  MAIN BOARD REV:2.0 BIOS  首发望加分

网友A:
已加分,你这个是亮机备份的吗?还是工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加分,你这个是亮机备份的吗?还是工厂的

是的~~~~~~~~~~~~~~~~~~~~~~~~~~~~~~

网友(2018-07-24):
这种六代的备份的没卵用,刷上去直接无CPU供电,有时候找ME合成进去也不能用,还是没有CPU供电,不知道ME版本不对还是什么

网友(2018-12-27):
里边怎么吗不是点位图啊  还是我打不来呢  ,下载下来解压的怎么是个镜像包

网友(2019-04-08):
你说是的  是原厂还是备份

网友(2019-07-19):
引用 网友A:
已加分,你这个是亮机备份的吗?还是工厂的

下载后测试能亮机,就是开机慢,要二十几秒。

网友(2020-06-13):
下个试试吧

网友B(2020-10-18):
能通电 但没有任何电流  没有办法了 只有刷个BIOS

网友(2023-09-17):
引用 网友B:
能通电 但没有任何电流  没有办法了 只有刷个BIOS

遇到跟你说的一样的故障,请问你刷了BIOS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