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2开机提示温度过高掉电。daax1imb6a0

楼主(2017-07-31):
如题。G42开机提示温度过高掉电,板号daax1imb6a0  REV A.开始以为不是bios问题。刷后问题依旧。看图纸温度检测脚到显卡。加焊修复。论坛没有搜到这主板的BIOS,我来发上吧。

daax1imb6a0 4M.rar

daax1imb6a0 512K.rar

网友:
温控芯片2 3角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高温提示是提示显卡温度高吗?感谢分享的资料

网友:
是cpu温度过高,掉电吗?楼主

网友:
提示显卡温度过高吗,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过热掉电还是比较少见的,还是希望再详细点,是开了多久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