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各路输出电压3.3V、5V、12V等都基本正常

楼主(2017-07-31):
客户送来一机器,

测量各路输出3.3V、5V、12V等都基本正常,内存1.5V,CPU1.2v,南桥,北桥电压都正常,刷BIOS,无果。论坛中说华硕好坏822,换了几个,无果。上内存阻值卡,
测得SDA(238脚)电压不对,0V

跑路,这一电路去了,三个地方,时钟10脚,

CPU供电芯片31脚,在网上找个了图

时钟芯片换了,还是不行,CPU供电正常,先去跑第三路,这一路去了南桥,当跑到南桥旁就个排阻R102时,前有3.3V,后为0V,焊下测量无穷大,换了,3.3V有了,上内存,亮机。
    上机进系统测试一天,无问题,此机修复。写个帖子不容易,给个赞,谢谢、、、

网友:
我上传了好几个图,为什么就出来了一个?

网友:
之前看了个贴纸不知道是不是你这个主板,好像是拆了个排阻就好了的

网友:
我换的排阻好的,我发的好几个跑路图,都没上去,不知怎么回事,想重新上传,也删不了这个

网友:
内存的系统总线数据与桥通讯中断了!

网友:
晕了,标题怎么也换了。版主在吗?删了我重新传,华硕M5A78L-M LX断卡跑码C5

网友:
看了个贴纸不知道是不是你这个主板

网友:
有时候图片不会上传  过一会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