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LM5 没有复位以修复

楼主(2017-07-31):
开机不复位,测没有CPU供电,没有+v_cpuvtt,按H61时序要先出cpuvtt在出CPU供电,看图纸CPUVTT 是u33d控制测第四脚供电正常,第12没有电压,vref25有2.5v,电阻一般不坏所以怀疑c614 不良,拆下c614 在上电试主板跑码OK

网友:
看起来这主板是缺VCCSA供电引起的不复位

网友A:
这板子修的可以简单实用,就是不知道能收多少钱,要是我就收50不能在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修的可以简单实用,就是不知道能收多少钱,要是我就收50不能在少了

现在修主板最少也得50要不然不够工钱的,看着简单实际修的时候也得一个多小时才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