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换苹果屏 a1534

楼主(2017-07-31):
苹果型号a1534  注意下面几点。拆的时候一定注意macbook压条,这压条是玻璃的不是塑料非常脆,屏胶也非常粘,摄像头位置非常粘加热时间长些。最后换完ok

网友:
上次我也拆坏了一个压条,哈哈哈。我以为是塑料的,看着像。结果是玻璃的。买了一个颜色还不一样。还好客户没发现

网友:
这是细活  干起来 急不得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以后遇到注意点

网友:
这个真是细活呀干不好都要赔钱呀

网友:
我自己的苹果坏了,自己换没成功,拆都没拆下来就干坏了,真心不好换

网友:
刷了都不亮了,之前是报温度错误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

网友:
你们用的什么胶 上面屏换了总感觉不是很合缝

网友:
请问楼主用多少度加温呢

网友:
苹果换屏真心不好换

网友:
这种屏好难换啊 要看手法了

网友:
之前换过一个 不过换完之后 背光有点不理想

网友:
高手  我有次换这屏幕  直接把被光膜给吹变形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都可以做得到,学习了

网友:
手工真的很重要

网友:
这个屏幕是都是钱啊。。。。。。。。。。

网友:
苹果换屏是要很小心的,报价的话,一般是进价的1到2倍

网友:
哟西、技术可以。。。。。。。。。。。。。。。。

网友:
你的技术很牛哦。看出你做事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