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开机无显

楼主(2017-07-31):
今天早上接到一台宏基E1-471G,板号是:DAZQSAMB6F1 REV F。开机电流1.2左右跳变,刷了bios,还是一样,加焊显卡也是一样。大家认为是什么
原因?

网友A:
内存过了没有,读BIOS了没有,显卡工作条件查了没有。不是没分了像这种啥都没测的就要答案的真心不想回复

网友:
看看你的集显电压出来的没有

网友B:
你这是三板斧啊  至少查查东西

网友C:
三板斧用完不行,直接退给客户

网友:
看集显电压出来没有。没有出来就看看内存过了没有

网友D:
你开外接,有没有显示,工作条件有没有,显卡信号正常否,能否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过了没有,读BIOS了没有,显卡工作条件查了没有。不是没分了像这种啥都没测的就要答案的真心不想回复

都是为了积分,呵呵,最后是CPU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板斧用完不行,直接退给客户

呵呵,你说的对,你的回复也是为了积分,这点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三板斧啊  至少查查东西

这是三板斧吗,这是从易到难,最后发现是CPU坏了,大家都没有想到吧,我也是没有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开外接,有没有显示,工作条件有没有,显卡信号正常否,能否关机

这些容易做的肯定是先做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三板斧吗,这是从易到难,最后发现是CPU坏了,大家都没有想到吧,我也是没有想到。

哥 你这个结局让人意外    又无语

网友:
他是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楼主他厉害了 这个台阶找的不错

网友:
这个想法就很不错,这一波就很有灵性的,思维很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