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维修拆黑胶工具

楼主(2017-07-31):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灌黑胶的,拆起来风险都比较大,以前都是有铅走一遍,然后无铅走一遍延长焊接时间用镊子翘,不时的都有掉点的,基本都是空点,还有会多少掉一点漆皮。闲来无事用锯条磨了个工具,优点长度够不烫手了。这是换芯片,在芯片正面附近用锡箔纸贴好防止碰掉小东西,在锡珠达到熔点的时候等待5秒左右,然后用这个东西平行往芯片带胶地方往里面捅不要太用力,轻轻的,一点一点然后左右摆动把芯片往上翘,一般都是四个角每个角都这样,基本都不会掉点,掉漆皮了。还有就是虚焊的我一般用这个温度曲线直接加焊最高设置到230度,上风嘴拉高一点不会爆珠,也很少很少返修的。现在发出来共大家参考,大家有好的建议也可以给我说我改进。

网友:
图片不清晰再来个高清图

网友A:
长了好用,改天我也磨个试试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了好用,改天我也磨个试试好用不

说实话真心的好用。以前遇到灌黑胶要换的就担心,现在完全不担心了

网友B:
取下来都还好,关键是去胶,很多点都是去胶的时候搞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下来都还好,关键是去胶,很多点都是去胶的时候搞掉的

剃胶的时候怕掉点就用吸锡带慢慢拖,一点一点的剃胶 就不会掉点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C:
用修手机的撬棒也可以,到了温度,撬下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修手机的撬棒也可以,到了温度,撬下来就行。

手机的那个撬棒有点短了,在焊台上用烫手。

网友:
我也是用锯条磨的

网友D:
看起来不错,我有个更好的意见。用台式机主板的后面板,我们俗称挡板。这个材料是不锈钢,又薄又坚韧。是不是比钢锯条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不错,我有个更好的意见。用台式机主板的后面板,我们俗称挡板。这个材料是不锈钢,又薄又坚韧。是不 ...

挡板太宽了,任性也不好,个人觉得还是锯条带劲长度也好,不烫手

网友:
手机维修里的苹果撬刀不就是现成的吗

网友:
一直都是 用刀去 翘

网友:
我都是用镊子直接取的。。下次参考一下楼主的手法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修手机的拆CPU的那个手术刀和刀片比较好  又薄又软就是短了点会烫手,适合皮厚者使用

网友:
下次试试。。。我也买个锯条。。。

网友:
可以像楼主一样做一个试下  有黑胶的做的多了 基本不会掉太多了

网友:
我用这个锯条用的多了,现在都不会掉点,即使是掉了也是一个两个空点。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用什么工具打磨的啊方法透露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用什么工具打磨的啊方法透露一下谢谢

就用普通的锉刀,或者磨刀石慢慢磨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错。  不烫手最好, 每次都烫手, 还得忍住, 忍不住 手一抖,就出西西了

网友:
会不会刮到导线   要是搞断线了就麻烦了

网友:
看见黑胶的怕怕,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下来都还好,关键是去胶,很多点都是去胶的时候搞掉的

风枪吹着然后弄很细的针挑一下就行了         现在很少很少做BGA了   现在的新机器 桥坏了的就不用换了 报价上不去成本高 现在基本上就修电路 刷BIOS  或者换独立开的南桥之类的  一体桥 就尴尬了

网友:
我下黑胶是用洗板水的。。。。。。。

网友:
我有时候虚焊是直接用风枪加焊一下,没上BGA  如果只是办公还是不容易出问题,收藏你的曲线了,下次我试一下加焊用你的BGA看看

网友:
这个会不会太软了!!!

网友:
没看明白你说的怎么翘

网友:
工具不错,但上黑胶的都懒得动手了,太麻烦了,AMD的北桥温度高一点点就爆了,不通电了客户这边又不好解释,一般碰到注黑胶的,现在都放生的多

网友:
板主的布局不同,你想平行地产四个角根本行不通。

网友:
其实可不可以设计成两边夹的那种,BGA封装的不像DIP封装的或者SOP封装的,完全可以用两边夹的方式那样是不是更好?

网友:
自从会修手机后,感觉黑胶都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