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7-07-31):
板号LA-7551P原故障开机秒掉,测量显卡GPU芯片短路。拆掉显卡芯片还是秒掉,拆掉独显供电电感PL902后电流0.9左右不跑码,拆掉供电芯片PU901后跑码亮机,进系统测试正常。

网友A:
上管也要拆了吧。不然要烧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也要拆了吧。不然要烧东西呢

电感拆了上管就没电到了的,看电路图

网友:
有的好修有的不好修,楼主修机器比较细心的啊!

网友:
应该是供电芯片的PG信号影响了,所以取掉GPU或者是断开电感还是不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管也要拆了吧。不然要烧东西呢

我一般也是把上管拆了,当年我师傅就这么教的,一直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也是把上管拆了,当年我师傅就这么教的,一直这么做

拆了要保险一点,万一烧东西了就麻烦了

网友:
学习了,回去总结一下,高手就是厉害

网友:
拆掉就没有独显了,这样还能交猜吗?

网友:
拆供电芯片能行吗这样是不行的吧

网友:
还没改过以后有机会试下谢谢分享

网友:
芯片短路的很少

网友:
不用重新刷bios吗?

网友:
不用重新刷bios吗?                                                                                                    ,

网友:
换集显的话还是征求一下顾客的意见比较好

网友:
这个通常都是 直接翘起电感 然后做绝艳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拆上啊,NB。。。。。。。..............

网友:
应该是供电芯片没拆掉会拉低pg导致不跑码,不过一般都是拆电感就能改集显了

网友:
一般我改集成的都是直接去掉显卡的供电电感,基本都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修机器比较细心的一般都是直接去掉显卡的供电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