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苹果6p手机亮度故障

楼主(2017-07-31):
客户的的手机 6P 现在出现现象说屏幕亮度有时亮 有时有点暗  关了亮度也是一样的  背光没有问题 客户是换了电池  害怕是电池问题 又换了一个 还是出现这样的现象  问问大神们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 还是正常现象?求指教指教!!!!!!!

网友A:
不知道   你的问题描述  不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你的问题描述  不详细

就是玩着手机的时候突然就变得暗些  这应该不是手机问题吧

网友:
那不是光线感应器吗

网友:
换个摄像头组件进行测试,有可能是环境光传感器问题。

网友B:
前置相机不插,开机进系统调到一个合适的亮度看看会不会出现时亮时暗的这种情况,如果不会那么就是前置感光或感光电路问题,如果还是一样查背光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置相机不插,开机进系统调到一个合适的亮度看看会不会出现时亮时暗的这种情况,如果不会那么就是前置感光 ...

那个客户只是换个电池  用了一段时间 才发现这样的现象  老是突然一会变暗些   白天的时候有时没有别人的亮  他老是纠结这一点   手机就放我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