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n55sf rev2.0 灰屏怪问题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7-07-31):
型号:华硕n55sl
板号:n55sf rev2.0
故障:开机灰屏
维修过程: 论坛搜索下说是这个机器带集成拆掉显卡板可以显示 于是拆掉显卡版还是灰屏 也没下点位测屏接口阻值                   直接换了个南桥hm65  换好还是灰屏 大小写可以转换 按f2 可以进bios f9 f10 就会重启 说明开机了啊
                  外接没有反应  下个点位测下南桥供电吧

                 灰屏先想到的就是这两个供电

                   找到点位图

                           拿出板子来找到位置

                          what????  怎么是两个电容呢 看下锡点 绝对不是后来做的肯定是原厂就这样的。  把电容两端连起来开机ok

                           但是识别不到显卡了 这个机器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难道bios不对 (这个本的bios是刷过的但是我刷了一个还是这样)
                            哪位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
要看内存贴纸的具体什么型号,哦

网友:
断开就是灰屏

网友:
现在的BIOS能引起很多你想不到的问题,还是多刷机个试试吧

网友:
华硕就是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下这个  兄台

刷了 应该不是bios问题了 应该是显卡坏了 而且这个机器原先不支持集成显卡的

网友B:
有的好修有的不好修,楼主修机器比较细心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好修有的不好修,楼主修机器比较细心的啊!

修过好几个这个导致灰屏的了 目前手上还有两个一个e430 一个v5-471 灰屏的 拔掉南桥量着没事换上好几个南桥了都短路   所以一看这个灰屏就先查了这两个电压

网友:
怎么感觉都是显卡挂了 楼主换过没呀

网友:
这机型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了注意下

网友:
这机型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