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DELL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7-07-31):
长话短说,不触发,EC被上家换过了,BIOS也刷了,反正主板搞得比较脏,按开关后电源灯亮,电流表上没任何电流,初步认为EC工作了,简单测了下PWRBTN,RSMRST,VCCDSW,VCCSUS3_3,都有,RTCRST和SRTCRST也有3.3V电压,有3.3V电压就不代表正常,打了一下RTCRST的对地阻抗,发现无穷大,SRTCRST也是一样,

取了散热底座,发现过孔位置是有阻抗的,说明是断线了,由是找断线,飞线,亮机。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也是这个问题,这是不是可以算通病了。

网友A:
修版还是要仔细啊一休哥不知道怎么没发现那么明显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版还是要仔细啊一休哥不知道怎么没发现那么明显断线

不刮开看不到的,字数不够。字数还不够?我就不信了,

网友:
二修的板子就是不好修,因为肯定要比上家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刮开看不到的,字数不够。字数还不够?我就不信了,

哦哦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