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S1 V2.2

楼主(2017-07-31):
故障:不定时掉电.

万用表划表笔划出来的故障:

划到这个位置,电阻掉了. 是8.2K的. 标注备用. 用了个822的排阻代替着用.

这板没图纸.参考其他板没这个位置电路图. 好不容易找了片相同的,测到8.2K

网友A:
圆圈内下面    那个   位置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圆圈内下面    那个   位置的电阻.

楼主都不标注一下,这是华擎主板。看到一半品牌,猜的。

网友(点评):
是技嘉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不标注一下,这是华擎主板。看到一半品牌,猜的。

这种蓝色板应该是技嘉主板吧

网友:
技嘉技嘉技嘉技嘉技嘉技嘉技嘉技嘉技嘉技嘉技嘉

网友:
学习了,非常有用,感谢分享,向您学习

网友:
怎么那里也会出问题  像是0.9V控制极的电压

网友:
楼主这情况运气也是没谁了,就是有图纸这问题也不好找,佩服你的盲戳能力

网友:
这都能找到啊                 NB 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