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新机装win7

楼主(2017-07-31):
好像7代CPU不能装win7系统!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昨天就是折腾一个6代的HP台式机,GHOS版菊花位置蓝屏0007b
安装板装好后进系统所有USB不能用,但是不蓝屏,感觉是少驱动了,用PE注入了3.0  3.1的USB驱动还是不能用,就放弃了

网友:
新U装WIN7真是受罪,锐龙也是。。

网友:
能装啊,我装了不少了,直接G都可以的。只要网卡的驱动,然后,补全了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li2032wa  告诉你 我就是要搜li2032wa的 你说麻烦不麻烦   无知小儿还不改过来

网友:
应该是可以装的啊,只不过驱动可能会有些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