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90Z无显示

楼主(2017-07-31):
主板工作电流在 1.4A-1.53A
内外显示屏不亮,显卡也加焊过也不行,请大神们指导指导,在此谢谢!

网友A:
换换内存,刷刷BIOS试试吧。新款机器现在显卡不怎么虚焊了

网友B:
内存过了没有,过了刷个BIOS 换个显卡,还不行查查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华硕很多是BI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换内存,刷刷BIOS试试吧。新款机器现在显卡不怎么虚焊了

内存换过是好的,BIOS 也刷过了,在论坛下的。还有没有其它办法?在维修期间我点亮过2次,试了很久都正常,关机就不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过了没有,过了刷个BIOS 换个显卡,还不行查查显卡工作条件

内存换过了,BIOS刷过了,没有图纸,找不到工作条件。你有没有办法?